求助LIS3LV02DL-TR _LGA16这个原件的作用

楼主(2012-05-07):
LIS3LV02DL-TR _LGA16大家谁知道这个元件的作用吗?1脚 3脚 5脚都是连接到南桥  在DELL LA-3261这个主板中的元件 不明白是起到什么作用 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查了一下,是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IBM的部分机型用传感器是检测运动状态,保护硬盘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用加速度传感器来进行横竖屏切换、玩重力感应游戏
DELL就不知道了

网友:
做硬盘保护的  AD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