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电路和驱动板一块的

楼主(2012-05-07):
AOC  TFT 22W90PS    谁有这个显示器驱动板的程序啊··· 或者是可以用通用的板子点屏也可以··原装的驱动板好贵··

他的驱动板和屏电路在一块的呢·没办法搞通用的驱动板点吧 。。。

网友:
遇到过一台华硕22寸的也是驱动板和屏电路在一块的,没法改通用板,放弃了

网友:
可以改 但要花很长的时间 主要是屏线的跳线

网友:
假设留下原版的屏电路部分去掉驱动板部分,用个通用的加上,理论上可以。那要花很长时间,做好了驱动不一定好用,还要刷。好像是没这维修价值了。不知道买一块要多少银子?

网友:
建议.....你还是买原装的吧...

网友:
这块板子我手里正好有一个,715G2670-1-2.此款驱动板为 分辨率:1680X1050
屏线接品比较密,主芯片为ISUM5REHO-LF

网友:
建议换一个原装的吧!

网友:
我见过那种山寨的显示器  是驱动板和屏在一起的 ,,你这个我看着貌似不是啊   和普通屏一样啊

看他的图,是普通的

网友:
现在厂方也知道你们自己会改版,就设计出一体版,不然厂方的心产品怎么卖钱啊啊?

网友:
挺麻烦的。

网友:
是LCD还是LED?

网友:
改吧,如果值得花点时间可以,但如果不值一边去,这驱动谁又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