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T780G M2主板跑FF维修

楼主(2012-05-07):
映泰AT780G M2主板维修FF
刚上手的时候,图一蓝色中的10V/1000uf电容已涨,并且之前被人换过了。重新更换之后
上假负载CPU无核心供电,PG无电压,其它电压正常。

图三中的5脚管子非常烫,(主板上很少见,请问这是什么东西,起到什么作用,新人不太懂。请谅解)这DD型号是FP16137A.翻了十多块废板找到一个AP5331替换,上电不烫了。但还是跑FF!求思路!

网友:
是一个DC-DC稳压器!有点类似9173

同意楼主: 3.9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这个也是一个内在供电的管,和RT9173一样,这板不跑码你测过其它供电了没有

5V进 VTT出是这管子把

网友:
这个芯片也供电到南桥 南桥可能已经瓜了

网友:
FP16137A在主板上经常见了。只是你见的少。。

网友:
跟RT9137一样,1脚功率管电压输入;2脚接地;3脚芯片逻辑部分供电;4脚输出电压调节端;5脚电压输出。

网友:
FP6321A爱坏。你换一个试试。换了还不行。换一个图三的管子换上就可以了。这管子是只要是内存旁外观看上去一样的拆来换上就可以的。不要管它型号。

网友:
是啊,内存供电测了没啊~!

网友:
先看各个电压出来了没

网友:
有一些板要上真U才会有,桥跟CPU供电

网友:
管子发烫厉害的话,摸一下南桥`!SB挂了吧`!

网友:
这个芯片的作用是:将内存主供电转换为内存负载供电,类似于9173。

网友:
楼主有消息没有啊

楼主挂了

网友:
内存的基准电压,比如二代内存1.8V,基准电压就是0.9V。

网友:
你这板可能是内存的上拉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这种还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