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尖头能打磨吗

楼主(2012-05-07):
想买白光的k头,真货少,还贵.最近看到有尖头卖.能不能把尖头给磨成斜面,像马蹄形吗?磨了能用吗?

网友:
不可以的,磨了就非常难用

网友:
不可以的,表面的合金镀层磨掉就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难用法?

不上锡了呗,这还不知道呀

网友:
表层有合金膜 把膜磨掉了 那和街边2,3元的头就没区别了。。。。

网友:
不单是白光的,其它尖头的都不能磨,一磨就废了

网友:
哦,这样啊,郁闷哦,白光的原厂都那么抠阿,就一层

网友:
一磨就废了或

网友:
确实不能磨,我原来磨了一个台湾产的头,没几天从里面烂了一个洞,报废了!

网友:
看来是真的不能磨了.大家还有没有磨了能用的情况的?据说白光936烙铁头是铜的.

网友:
用的白菜白光T12-K的刀头,国产的24一个,很好用。推荐~

网友:
白光头的外层合金很薄,焊接效果的好坏和它息息相关,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用几天怕是就废了。
另外有人说所有烙铁头都不能磨,这是错的,我可以郑重其事地说国产高频焊台的烙铁头适度打磨是没问题的。我就磨过203H的头(和安泰信AT306H通用),而且幅度很大。有些经我的手后,使用效果接近新头。

网友:
我磨过一个,磨了就不好上锡了,非常难用。

网友:
为什么我磨了后就根本上不了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