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07):
请问775假负载64位数据线D51和D28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不是说明CPU座空焊
具体原因是一块昂达945GTCPU不供电。测了上管D极有12V,G极没供电过来,G极相连的电阻也没电,测场管对地阻值之类的正常,再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测座子里的电容无短路。用假负载打阻值发现64位数据线D51和D28对地阻值为无穷大,那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该先加焊座子呢。

网友:
未必就是座子吧,断线、北桥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先测供电管理的条件吧。它还需要开启信号,VID组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