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师傅师兄!关于HWPG信号问题

楼主(2012-05-07):
这个主板修的我很头痛!  现在这个问题我实在没办法了 特来请教  和4脚相连的PR89断开的话  HWPG正常   能触发不掉电
一连接上  3V就会被拉低   导致HWPG也拉低 瞬间掉电
这个RT8208A我已经换过2个试了 都一样   后接也没有发现短路   这个芯片之前是被烧了的  VIN大短路  导致PQ45直接导通
把显卡都烧了! 不知道怎么查了 只要一接上和4脚相连的PR89 就掉电

网友:
楼主 你看下这个电阻在图纸上的阻值和实际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RT8202检测到状态还不正常,所以把PG拉低,阻止PG输出

网友:
是不是芯片烧的时间把芯片下面PCB烧短路了

网友:
还是保护的问题,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
可以断开这条线,直接飞线

网友(点评):
不怕冒烟 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不正常    管理芯片才把PG给拉低的    还有器件被烧了

网友:
只要所有的芯片电压输出正常,HWPG就会为高电平,因为HPWG在电路中都串在一起的,一但一组输出有问题就会为低电平

网友:
还有其他地方的电压不正常导致其他地方的 PWROK 输出不正常引起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贰修哥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看一下接上电阻 把相连的其他地方断开 好不好 有可能是这些引起的

网友:
你看那个心片的开启信号有了没

网友:
这是不是联想Y450 ?   上次修道到,最后把它断开悬空了就这样,不然HWPG就不会送出,就立马掉电

网友:
还是保护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RT8208A 的输出还不正常,或工作状态不正常,导致没有输出PG信号。

网友:
断开RT8208A的PG引脚测试RT8208A的输出情况,输出不正常的话查一下反馈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VGA—core 是否正常 有可能电容虑波性能下降 也有可能是反馈电阻阻值变大 引起芯片保护

网友:
HWPG 这个是各路电压汇总,到EC的,EC判断正确后再发出CPU——PG信号给CPU供电,这样后就不掉电。 大概是这样,广达的电路。

网友:
感觉要不是芯片本身反馈线路之类的不正常 要么就是有组电压不稳定导致拉低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