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C 键盘上下左右键 上键不能用、

楼主(2012-05-07):
哪位高手遇到过、求分享啊

网友A:
键盘坏了呗,拆了修,没什么经验可谈。

网友B:
首先排除键盘是否坏了先,然后再查线路,你这样提问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键盘是否坏了先,然后再查线路,你这样提问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键盘是好的、除了上键不能用其他都可以、别人修过的机器了可能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坏了呗,拆了修,没什么经验可谈。

键盘没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键盘是否坏了先,然后再查线路,你这样提问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键盘没坏、还被别人搞过了、除了上键不能用其他都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键盘没坏、还被别人搞过了、除了上键不能用其他都是好的

就一个键不能用  就是键盘坏了。。键盘没有坏 你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感觉像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键不能用  就是键盘坏了。。键盘没有坏 你是怎么判断的?

smsc   坏掉了、已经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键不能用  就是键盘坏了。。键盘没有坏 你是怎么判断的?

有备用键盘试、搞好了SMSC坏掉了

学习了。

网友:
SMSC漏电就会造成键盘部分失灵,可以通过对地阻值和波形辅助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