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0

楼主(2012-05-07):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R20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查了一下电路D504有时有电压有时没有 ,有电时开机掉电有时可以点亮,问题难找啊

网友:
那就等它不能亮的时候量电压咯.看哪个没出..

网友:
可能是IO虚焊了 或者坏了 查一下D504线路

网友:
可能io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