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2-05-08):
电脑不定时关机,有时候用几分钟,有时候用几个小时,主板温度都正常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广泛了!具体的条件该说下。

网友A:
要么中了病毒!要么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还是查查发热吧。看看CPU温度正常不。

网友:
如果排除软件问题,先看看CPU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试着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
1:病毒
2:CPU风扇坏,温度超限引起自动关机
3:电源问题

网友:
先排除软件,系统或者散热。在不行就换电源试试,在不好使就看看CPU温度,如果高用手摸还不热的话就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散热情况怎么样 , 在做后面的

网友:
现在天气热了,大部分自动关机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一下 看温度高不高 如果正常 你扫描下硬盘 或者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是啊。。一个一个来排除吧

网友B:
一个一个来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一个来排除吧

cpu温度非常正常,客户不让换系统,现在用一天才关一次

网友:
主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中了病毒!要么就是系统问题!

中毒,不也是系统问题嘛,做个系统就能搞定的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用内存测试软件测测内存,或是直接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先来个系统试试拜

网友:
看你的系统日志显示什么。或者硬件方面有虚焊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