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 求高手

楼主(2012-05-08):
有一台联想
笔记本
用半个小时就黑屏,黑屏了电源灯还是亮的,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笔记本黑屏

网友:
查下显卡有没有问题嘛!
迅维oK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 。 很有可能是高压 灯管那一部分的。 试试。

网友:
你先确定是暗屏还是不显示,暗屏修灯管或高压条,不显示基本你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的问题,你外接试了吗。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外接试试

网友:
其他的是否正常?正常的情况下,就是屏上的问题了

网友:
黑屏后还有声音吗?有无图像。有的话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了。都没有的话估计就是显卡了

网友:
你试试外接看看是否好的,如果好的,那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查看高压板,看高压板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外接显示器,如果正常,那也许就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