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翔升主板南北桥1.8V供电芯片各脚电压值

楼主(2012-05-08):
我这块翔升主板是AM2接口的CPU,2代内存,南北桥合一的。现在是待机电压有,内存1.8V也有,桥2.5,1.5,1.2都有,<这三项是调压式供电方式>就是1.8V的其中一只场管发热量很大,开机1分钟不到就烫手,此项供电是开关电源式。开关电源芯片是Winbond    W83321G八脚芯片,1脚BOOT,2脚UGATE,3脚GND,4脚LGATE,5脚VCC,6脚FB,7脚COMP,8脚ISEN。此板是5V经二极管到1脚BOOT的。因为场管烫手我把2个管子都取了,通电看芯片供电,启动,2脚和4脚脉动电压。实际测得,1脚5V,2脚3.5V,3脚0V,4脚0.47V,5脚5.1几V,6脚0V,7脚4点多V,8脚0V。请问各位启动和供电都有了,脉宽输出2脚有3.5V而4脚0V是不是不对啊?7脚经过电容电阻与6脚相连,6脚没电压而7脚有4V多电压是对的吗?求各位老师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点评):
换芯片,换下管你相关和反馈!其实用饼老大的话,这个电路有一个不正常都会不正常,而且你要看输出到后极有没短路!

网友:
能有示波器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场管都取下了,量的意义不大。

网友:
这块板子好像时序不一样,先有桥供电吧。

网友:
供电时序去查查先在量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按照时序来看看

网友:
其实这个板子是自己以前修过的。经过是这样:开机无显示,在排除了显示器是好的得情况下拆的主机,测得CPU无供电,后测得桥供电场管S/D极无电压,换后,电压有了,能开机,就是发热量有点大,试用了几个小时后没出问题就给人家了!但是没过1个月就又开开不起了!抱回来后有时能开起,有时当手触摸主板时掉电!!!

网友:
芯片供电不正常啊,4脚和6脚供电不正常,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连5V的上管D,S极之间有100多欧,不断上升变化;下管D,S极只有4欧,G,D极之间有300多欧并不断上升变化。请问下管D,S极是不是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