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一进系统就待机

楼主(2012-05-08):
笔记本一进系统就待机,以为是休眠开关的事,拆机发现休眠开关是好的,刚一进系统就自动待机,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下是不是休眠信号异常哦 对了可以先进行裸机测试啊

网友A:
嘿嘿 补充一句 进过安全和PE没啊 系统换过没 病毒也会造成那样的原因哦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我换了系统就好了的。

网友B:
就是啊 ,先软后硬。

没错。

网友:
排除系统 在拆机研究!

网友:
先做个系统吧

网友:
刚形开始也是向这个方向想的,但是想了一下还是先做个系统吧,做了还不行。最后查了一下休眠开关有漏电,拆了就好了。机器已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先软后硬。

软的不行,试过了,还是硬的出问题了,休眠开关漏电,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 补充一句 进过安全和PE没啊 系统换过没 病毒也会造成那样的原因哦

呵呵,进PE能休眠吗?

网友:
休眠开关老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把所有外设除掉装系统试试~

网友:
估计是A壳盖下去的感应器出问题了。一般都是一个三脚的小IC。去掉试试看。

网友:
重做系统 ,如果还是不行,就把那个开关去了吧!

网友:
你只有把机器拆开  测量休眠信号了。可以把休眠芯片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