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6主供电短路,拆光了还短,求助。

楼主(2012-05-08):
惠普CQ46主供电短路,发现几个击穿的芯片,网卡,时钟明显击穿,拆了。各供电感也都测量了,而且用了短路烧机法,烧主供电,没有发现发热元件,3V也短路,也烧不出来,求助。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南桥肯定是坏了,可能会烧一片东西

网友:
网卡击穿的  你查下南桥 看看

网友:
烧机发 不是全能的 待机都短 找图逐个排除 才是正确!

网友:
那就用断开法看你烧的地方大概都跟3.3有关就先段3.3

网友:
完了,夹层被烧了!

网友:
就用烧机法    主供电和3v都要烧

网友:
南桥 PC卡芯片

网友:
查查南桥,看看桥挂没挂

网友:
南桥也不会造成主供电短啊?

网友:
PBC短路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放弃了,直接还客户算了,修了三天,能拆的都拆了,不过听说北桥坏了也会造成主供电短路,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你先要判断前面短还是后面短啊

网友:
后继短路。3V也是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