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系统有没有集成AMD双核补丁

楼主(2012-05-08):
请教AMD的双核CPU是否一定要打补丁,如何查看系统是否已打双核补丁?

网友:
我装的系统 提示好像是有那个打补丁的嘛  你什么系统哦   实在是没得话  重新装嘛!!

网友:
这个应该不重要  装不装 区别不大

网友:
没事 不装也罢 试不出来

网友:
稍微新点的系统都集成了

网友:
看“属性”里有两个“CPU”的话,就说双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