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00p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熄灭了

楼主(2012-05-08):
   这台机器拿来时是闪屏,我拆开后发现供电部分的一个电容鼓包了,我换了之后开机好了就装机烤机,一个小时不到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是绿色的,重新开机亮不到一分钟就黑屏了。
   大侠些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
时间长黑屏几乎都是灯管问题,还有故障出现后,手感高压线圈温度。

网友:
应该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无非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昨天还修一个是电源电容鼓了,也是一闪就灭了

网友:
建议查一查电源板

网友:
仔细测测灯管  没问题的话 加个双灯高压板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灯管和高压。

网友:
先外接灯管测试,确实问题是哪部分的,然后再查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点亮屏幕烤机,看还黑不黑屏

网友:
时间长黑屏几乎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灯管和变压器故障

网友:
一般是高压和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