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翔升GF8200M主板1.8V桥供电管理芯片各脚电压值

楼主(2012-05-08):
我这块翔升主板是AM2接口的CPU,2代内存,南北桥合一的。现在是待机电压有,内存1.8V也有,桥2.5,1.5,1.2都有,<这三项是调压式供电方式>就是1.8V的其中一只场管发热量很大,开机1分钟不到就烫手,此项供电是开关电源式。开关电源芯片是Winbond    W83321G八脚芯片,1脚BOOT,2脚UGATE,3脚GND,4脚LGATE,5脚VCC,6脚FB,7脚COMP,8脚ISEN。此板是5V经二极管到1脚BOOT的。因为场管烫手我把2个管子都取了,通电看芯片供电,启动,2脚和4脚脉动电压。实际测得,1脚5V,2脚3.5V,3脚0V,4脚0.47V,5脚5.1几V,6脚0V,7脚4点多V,8脚0V。请问各位启动和供电都有了,脉宽输出2脚有3.5V而4脚0.47V是不是不对啊?7脚经过电容电阻与6脚相连,6脚没电压而7脚有4V多电压是对的吗?求各位老师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G极波形是否正常,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
对,用示波器看两个输出端的输出波形,

网友:
好的,明天借个波波测一下,自己没有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