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9t 不触发

楼主(2012-05-08):
板子本来是19V短路 用电源烧出来是电容  坏换掉后就开机点亮 由于太晚了就放桌子上想明天来装  谁知道第二天来就不触发了  也不充电了  电池装上没待机 3.5V都没有,  再接上电源充电指示灯亮电源有0.26A电流 3V .5V出现   几秒后充电指示等闪烁电流消失 但是3V.5V还有   但是还是不触发。    单独接电源 不接电池也没有3V.5V    一定2个都上才出来电压

图片中的IO 下面黑框中电阻开机滴时候有3.3V跳变  接到下面一个8脚芯片的7脚   然后1脚也有0到3.3V的跳变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电池充电芯片挂了呢!!

同意楼主

网友:
充电芯片挂了电源也不行吗 我是新手 充电芯片也不知道在哪个

网友:
排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你接电池试试,如果行,那就是电源供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索尼还没有修过,呵呵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充电芯片周围的问题,注意一下ACOK信号,看下适配器插入检测否正常。这个信号有问题会直接导致保护隔离不过或EC得不到ACIN。造成不开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

网友:
不触发 先干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