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电压输出端ON/OFF和ADJ正常情况下要有电压吗?

楼主(2012-05-08):
我是新手,请教下大家。显示器型号是:长城M9WJU(M1931),我测了一下电源板的电压输出端ON/OFF和ADJ 没有电压,请问是正常的吗?ON/OFF和ADJ  正常情况下要有电压的吗?故障现象是:开机显示器都显示正常,但电脑重启 显示器就没有显示了 屏幕是黑的,电源灯常亮。这个显示器待机的时候是 电源指示灯闪烁,显示正常的时候是常亮的。但重启电脑 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常亮,屏幕没有显示。是高压电路的问题吗?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有电压,ADJ不怎么重要。ON/OFF一定得有电压,只是有高低电平之分。

网友:
一般是开关和亮度调节是有电压的,像你说的种情况,首先看看是不是背光不亮,如果是背光不亮的话,一般是高压和灯管,背光有的话就是驱动板和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