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QV-R40拆机清灰后,开机变白屏了?

楼主(2012-05-08):
起先是开机经常不能一次开机成功,认为可能是接触不好,非常小心地将它拆开清洁后,装机还是出现了那问题?
现已经过N次拆装,还是那样,拍照还能拍,就是屏上没显示-----白屏??!!
不知问题出在哪了?
变砖了!!有碰到类似问题的网友给个看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奥,是相机!

网友:
一般为频线问题

网友:
将所有排线接口上的金手指都擦一遍,然后排线插的时候要注意,要完整平行插入。

网友:
我就拆到显示屏的一条线并将金手指擦后试了,就那样了;
其它线在另外一面还没拆到?!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重插过后应该没问题的试试

网友:
断了吧1!!!!!!!!!!!屏线

网友:
这人也不知道搞定了没有,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拆机的时候屏线接口断了,很不明显。把绝缘挂掉焊接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没搞定,扔抽屉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