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M60装不上系统,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DELL的
笔记本
,很老的,M60型号,装系统,死机,是哪里的问题??给个建议,硬盘没问题,解压驱动死机
笔记本

网友:
装的版本太高了吧?或者试用安装版试下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装纯净版试试!

网友:
老本直接用安装版系统,基本上都可以装上
同意楼主:
5.0
fanbenxin888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装了几天还装不上,后面用一个SP1的完全安装版给装上了,再打SP2补丁包才搞定

网友:
装的系统版本太高!或者楼主可以试下装个WIN8!WIN8虽然最新!大部分老机子也可以安装
同意楼主:
5.0
langzi.
同意楼主:
对 如果有WIN9装WIN9吧

网友:
是不是太热 导致死机? 换个萝卜低端 试试 或者换一个深度SP2的

网友:
应该装2008

网友:
把硬盘摘下放别的机器装好在放上面打驱动

网友:
zhuang系统的时候 把所有的驱动都取消 还是不行 ,大部分是硬盘 或者主板的问题

网友:
解压驱动死机换过内存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