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X100E维修

楼主(2012-05-08):
接到X100E机器,触发1.2左右,客户说进水了,拆机一看,主板指点杆接口进夜,指点杆的那几个电容烂掉了,清理干净,没什么大碍啊,上电测试,还是一样的电流,上基地收了,没有结果,先把CPU 北桥挨个吹了一遍,还是一样,测下供电吧,大电感都正常,这个时候伏笔埋好了, 这个HWPG测到了,说明供电都OK,就没有再仔细的测供电去了,先刷BIOS去吧,刷完似乎有点好转,会在1.2-1.0循环跳变,就在一筹莫展之时
看到PR54一个脚烂掉了,也在指挥干接口附近,一测,果然PQ8没有正常工作,1.8v只有0.3v,G极没有电压,吧PR54拆掉,直接用焊锡连接。看电流就知道亮了,修好了。
总结下,这个机器的HWPG没有测1.8v,只是测了1.8v sus,以后还是要把小供电都给测一遍先。

网友:
1.8v 没在hwpg 里面啊 为什么啊
维修挺麻烦的啊  不过进水的  需要仔细观察的  每个电容电阻都不能错过

网友:
先供电然后信号啊

网友:
后级电压一般不会接入保护电路的。但是IBM例外,TB芯片全面监控。一般情况把MOS管测一遍就会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进水的地方电阻都要查一遍

网友:
还没不是PCB有问题。
要是有问题的话估计,你就蛋疼啦。

网友:
楼主明显很懒,先把北桥CPU吹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