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r的已修复

楼主(2012-05-08):
我的cq40开机定在0.35换了个ec就好了,你换ec的时候看看后缀是什么。
修复

网友:
换ec的时候必须看看后缀哦

网友:
后缀是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把你这个帖视为水贴?

网友:
那个 能不能 详细点? 我看的 有点水。。。。

网友:
后缀就是型号后面有比如CO B1 AO之类的、、后缀不一样一般不能代换的

网友:
楼主没有说主板具体的维修步骤啊,电压之类的测到哪一步

网友:
楼主这个连思路都没的 就说换EC 很难让人借鉴

网友:
型号完全一样就行啦 co和c1能代换 其他的没试过

网友:
维修三板斧,也是能解决大多数问题的.

网友:
神了,客人拿过来不开机,楼主就拆机拿机枪取I/0,再换上去,装机可以看机了,然后就收钱,有没有这么快哟!

网友:
不能以点盖全,只能说你的机这样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