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L 求助

楼主(2012-05-08):
同行拿来的,之前是能上电,之后我这同行维修过程中给弄大短路,我现在排除了所有的短路(isl6227 TPS52010)桥有一个供电烧毁,已补上,待机3V 5V正常,待机电流0.01最终稳定在0.03 应该正常,开机电流到0.04指示灯亮,有图纸,没点位图,求高人指点下思路。

网友:
如果你确定所有短路都排除的话,如果通电也正常,你就看看内存供电了,因为你一个电压有起来,有图纸就好说了,按电压时序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