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2-05-08):
(图片)

网友(点评):
保险丝,里面的保险断了,指示灯会亮

网友:
这个是个专用工具吧

网友:
应该是属于保险什么之类的

网友:
看上去像是带显示的复位开关或是就是一个指示灯。

网友A:
测试灯或者指示灯

网友:
帶燈測試器?? 還是用來測妞型電池用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测试工具,没见到实物,不知道电路,不知道是测试什么用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看起来像测试灯

网友:
应该是个检测有没有220V交流电的东西,直接像插头一样插在插排上,如果有电,顶部红灯亮!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应该知道这是啥玩意把。说出来让我们长长见识

网友:
夜间应急灯?

网友:
相机用的放电笔吧

网友:
真没看出来是干嘛用的。。楼主把反面的图也发个上来啊。。反面还有元件没有????

网友:
应该是测试电路用的测针。

网友:
貌似电信机房用的东西,我们机房和电信公用一道门,原先进去拾到过一个拆开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看来应该是!我就是从机房附近捡来的!

网友:
保安单元,电信机房用的,用来防雷、防电用的,起保护作用,中间的是接地的

网友:
看来应该是!我就是从机房附近捡来的!
对的

网友:
感觉想保险

网友:
这个在新修的弱电井里面见过,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哦,原来是电信机房用的,我还以为是UFO掉落的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