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05-08):
谁能帮小弟介绍下该电路,最好用不同的颜色的画图笔画“+”极走过的线路,和“—"极走过的线路。我就是想知道是怎么回路的,谢谢。。

网友A:
整流桥出来之后怎么区分+—极?

网友:
和地相连接的是负极了

网友:
此电路是推挽输入和推挽输出的开关电路,Q3和Q4轮流导通为开关变压器T2供电,T2的次级绕组W3和W5的的绕向不一样,在接二极管端点轮流得到高电位而使二极管导通,这样也就轮流推动着Q1,Q2导通,从而对T1变压器的W1绕组和电容C10进行充电和放电,进而T1变压器的次级也就得到电压了,这个电路的关键点是要把简化一下电路来看就容易了,即R1和R2的连接点开始——W3(这个不看,直接连过去)——W1——C10——W4(这个不看,直接连过去)——Q1,Q2的连点处,这样就看出来220V的电压整流滤波后通过R1R2和C1C2分压出一半的电压分别给Q1Q2供电。个人理解,不对的地方拍砖啊

网友:
还是先学下基础知识吧 不然说了你也看不懂啊
就像楼上说的 楼主能看懂吗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hjq -4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冒个泡,我也看不懂,哈哈

网友:
不懂说,只懂做的。。。。

网友:
电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看得懂的人就认为它简单,看不懂的人就认为它复杂。这是典型开关电源电路,多看些电子电路基础吧,多看资料。了解各元器件的参数和作用。这是先决条件,有了这些条件你才会有看懂电路的本钱,否则,一切都是徒劳。打好基础后,多看些典型的电路介绍和原理分析,在论坛里多看些扫盲贴。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顺便告诉你,我也是从你这个状态过来的。加油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出来之后怎么区分+—极?

桥中的二极管符号的正端为负极,负端为正极。即图中所示的左边为负极,右边为正极。

网友:
基础很重要,先学习一下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中啊

网友:
谢谢分享.新手上路....

网友:
学习嘛,多看多查多问,多关照

网友:
单芯片的!!

网友(2012-06-07):
无论什么电源 只要有电解电容 电容+级就接电路中的+极-级都是接地的

网友:
欢迎上传

网友:
地线分热地冷地 经过整流桥的是直流 反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