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重新启动报硬盘错误

楼主(2012-05-08):
E40正常使用,只要重新启动就报硬盘错误,换硬盘无果,查南桥无果,刷BIOS无果,重装系统解决!
刷BIOS

网友:
你那报的什么硬盘错误啊 那你换硬盘不做系统吗 什么英文提示啊

网友:
装系统解决硬盘报错?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