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有横的黑条

楼主(2012-05-08):
换了硒鼓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是整个鼓组件换的吗?

网友:
用卡纸法试试故障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什么叫卡纸法,请教说来听听,详细操作手法

网友(点评):
打印的中途关机,拿出硒鼓,取出纸,看鼓面和纸,就可判断故障出在哪一块了

网友:
硒鼓坏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换鼓总成试试

网友:
检查充电辊

网友A:
好像打印机属性里面有。。。。

网友:
百分之百是硒鼓的问题!以前维修过!如果在保修期还是返厂去吧!这总问题不好维修!

网友(点评):
换了硒鼓一样的啊。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楼主不是换过硒鼓了吗?

网友:
很像硒鼓坏了的问题!

网友:
有点像鼓芯充电不良

网友:
像是激光组件

网友:
不是硒鼓就应该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充电棍的问题,换个试试,不能解决,只能换鼓了。

网友:
从黑条的距离看应该是鼓芯出问题啦换一下

网友:
1020的鼓芯很容易换的自己手动换一下就OK啦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硒鼓是新的没有问题的话,极有可能是激光器问题,拆开激光器检查下。

网友:
硒鼓的问题,以前我经常遇到

网友:
楼主都说了换硒鼓故障依旧了。激光器问题?

网友:
将两个黑条卷一下看是跟鼓里的哪个组件长度一样,应该就是那个了
也可用替换法,找个好鼓试试

网友:
鼓芯的问题,仔细看鼓芯上有没有裂痕,以前进过一批全都这德行

网友:
现在手上刚好有台1020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现在在维修当中 维修好了告诉你什么情况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硒鼓问题,具体应该是硒鼓里的磁辊问题,每次我都整个硒鼓换了就好。也有可能是激光器或打印板问题,可以用黑色电工胶布封住激光器那个细长方形的口,打印一张,再判断问题

网友:
激光检查器`!坏了,前提硒鼓必须是正品

网友:
楼主的硒鼓是不是灌粉了,硒鼓坏的面比较大
最不好的结果就是机关器有问题

网友:
期待问题的正解。困惑的是楼主明明说换了一个硒鼓问题依旧,还有人强调是硒鼓的问题。本来就十分困惑,到现在更不明白了。

网友:
楼主你激光器看看 我这台的是激光器问题 搞定了 明天收钱去 (补充说下 我这台机器打印黑条比你的还多 机器里面很脏顺便做了清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打印机属性里面有。。。。
定影部分没有问题吧?

网友B:
换个鼓芯就行了

网友C:
硒鼓漏电了。

网友B:
看来楼主还没解决问题哦!一般是鼓芯了

网友:
不要换鼓芯,换整个的硒鼓单元,就行了

网友:
充电棍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就是鼓的问题,换鼓芯和充电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