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最纠结的bga植珠

楼主(2012-05-08):
刚从基地入手的cf360,找了张闲置的显卡练习拆焊和植珠,230度保持1分钟左右顺利将芯片拿下,观看焊盘未发现掉点(也可能未仔细查看),对自己上手比较满意,但在拖焊盘时没注意发现掉了一个点(反正是拖焊盘后发现的掉点),赶紧仔细看了下位置因为纯属练习也没有翻阅资料查看点位,接下来就开始郁闷,这样每一个环节倍加小心还掉点,这活儿真没法干了!拖干净pcb焊盘后把芯片也拖了下,开始找此芯片的钢网,芯片型号是:ati 215s8calazcfg。有一次郁闷在269片钢网套中竟然没有找到适合此芯片的钢网,最后只有找了一片比较接近芯片矩阵点的开始手工植珠,然后带钢网用风qiang加热。本以为成功了(这个显卡我以前没仔细查故障,就是芯片供电对地短路,原来一直认为芯片烧了。但在此次取芯片后又测了下,摘掉芯片还短路。我忍不住有点兴奋,随后就又拆掉了一颗显存颗粒供电竟然不短路了,以为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个双丰收这是最完美的结局了,不然呐,有时间的朋友断续往后看),观察锡珠熔化后停止加热,冷却后在摘掉钢网的时候有点麻烦了,不加点力度弄不下来了,靠!(这里请教高手的带网加热方法)。增加了点力度算是把钢网他老人家弄下来了,有点想喷血……别猜了加了点力度上去并没有使芯片掉点,锡珠的位置也非常好,仔细一看这他妈被钢网覆盖的芯片边缘还有一圈焊盘被钢网挡着植,心纠结。都到这一步了,咋办?去掉钢网直接植珠!又摆弄了半天,然后上风qiang加热,可新问题出现了,一加热锡珠就飘移。最后烦了,把芯片焊盘重新拖了一遍,又从众多钢网就找了个新宠,这个比原来的一样0.6的但比芯片大着一圈,看你还会不会再挡住焊盘(注:我两次用的钢网都是全孔的),又费了半天劲重新植了一次,这次费的功夫不小,可在摘钢网的时候摘不掉了,又加上了点力度,摘掉后,查看焊盘,有三分之一的锡珠没有植上脱落了(分析原因还是钢网不合适,在植珠的时候就感觉那一部分锡珠有点高出钢网平面),并且这一次没有上一次那样幸运,由于用力摘钢网时被弄掉了两个点。总结经验教训:这是我昨天一下午到深夜的全部工作,分析植珠失败的主导因素就是对工具的过度依赖。在没有合适钢网的前提下,不用钢网同样可以成功植珠。在第一次植珠后,手工补植和修复这个过程今后应该加强,锡珠漂移的因素是没能很好控制焊膏量,敬请植珠高手交流不用钢网进行植珠的方法。

网友:
不用钢网进行植珠,太难了吧。

网友:
锡球漂移的问题一个是焊剂太多了.二是风枪的风量太大,关小点的风量轻轻吹一会儿,再稍加风量吹即可.

网友:
多练习练习就好了。
不要急躁,不顺利的事估计大家都遇到过,静下心来。

网友:
植球后如果不好分开钢网,不能硬来,要再次涂些焊膏,再吹一次,使锡球依靠张力复原变园,这样一般就可以将钢网分开了,如果还不行,还要重复吹。使用的焊膏也很关键,劣质焊膏润性差,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要用好一点的。

网友:
我就用的万用网,怎么一部珠子能植上,一部分珠子都卡在钢网上加热后,去掉钢网一部分还残留在钢网上。我用的是0.6的网和珠,该怎么选择网和珠的大小

网友A:
没钢网植球相当蛋疼!纯手工放放的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钢网植球相当蛋疼!纯手工放放的眼花!

兄弟放了两次了,呵呵。同感。并且有多个珠与珠之间有连焊。最蛋疼的是我搞了套269片的钢网竟然没有适合现在这个显卡芯片的专用网。郁闷的时候,吐口唾沫都塞牙。想不到随手拿过来一张显卡练手都把号称2012最全的钢网神话给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