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下不能运行MHDD吗?

楼主(2012-05-08):
我用U盘进去PE系统,然后打开MHDD提示找不到MHDD文件,是怎么回事?还有PE下怎么用路由器上网?我打开使用网络有个设IP的还有的拨号的我IP设的自动获取怎么上不了网?

网友:
WHDD?没听说过。
PE下我用Victoria

网友:
求高手啊,,,,,,,

网友A:
应该是MHDD吧~!MHDD只能在纯DOS下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HDD吧~!MHDD只能在纯DOS下只用~!

怎么用???????

网友A:
用个带MHDD工具的U盘系统,或者系统盘,进入DOS增强工具集,输入MHDD     至于使用方法.....貌似还有个百度搜索可以用吧!~

网友:
MHDD只能在纯DOS系统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带MHDD工具的U盘系统,或者系统盘,进入DOS增强工具集,输入MHDD 至于使用方法.....貌似还有个百度 ...

谢谢啦学会了,原来不用在PE安装的,进PE的时候就有

网友:
DOS 下才可以用的  PE下不可以上网的

网友:
MHDD只能在纯DOS系统下使用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别在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