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助掉件

楼主(2012-05-08):
主板型号是 磐正AGF78,桥背面有个R159电阻,想知道他的阻值是多少。有这块板的朋友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没有人有吗

网友:
我有这个板是6.0的版本 但是背面是没有标零件名称的 不知你的R159是哪个?上高清照片

网友:
已经上传  帮忙看看 一边有1V左右电压 一边2.88V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发电子邮件给官方技术人员告知。

你说你是用户,在清理灰尘时掉了该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可以发电子邮件给官方技术人员告知。

你说你是用户,在清理灰尘时掉了该零件。

等他们看到我的邮件再回复我 估计都一个月过去了。。。

网友:
用个10欧左右电阻看一下吧

网友B:
这个电阻阻值非常大 50K的 实测49.5K欧

网友:
楼主你没找电路图看看吗    不好意思没有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阻值非常大 50K的 实测49.5K欧

好像主板上用这个电阻的相当少啊。。换个103上去试试看算了

网友B:
503的 的确是很少使用  103应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3的 的确是很少使用  103应该也行

谢谢朋友  换了个822 上去 可以了  这个电阻2端其实是3.3V 的电压。
还有这个板 不上CPU 会自动断电 换电阻后 上U 跑码点亮 正在烤系统中

网友:
这个主板上假负载正常会自动断电 不自动断电就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