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显示器~~有高手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8):
今天早上接了一个同行的dell显示器开开以后出现Entring Power Save Mode
翻译过来是    Entring功率拯救模式
在按功能建以后出现
Not your compoter signal to sad

翻译过来是没有你的compoter信号来伤心

pree and key on the key board or mouse the wke ic up
翻译过来是    pree和关键的关键板或鼠标wke ic起来

                 有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的话,驱动板没检测到同步信号

网友:
你这个翻译的什么啊
就是显示器没有检测到信号啊!!!!

网友:
这英文真心没打对。。

第一句应该是:俺打盹去了。(进入省电模式)
第二句应该是:因为俺没事可做。(没接收到信号)
第三句应该是:要不伸出你的爪子敲敲键盘、动动鼠标,喊老板去?(唤醒主机)

网友:
没什么神奇的 ,  没有信号输入 ,  如果主机没问题, 查下VGA口的行场脉冲输入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