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5HA不触发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8):
ASUS 1005HA不触发 笔记本维修

今天修到一台1005HA上网本  拿到问题是插上外接电源  有时可以亮下灯(又下角的电源灯和无线网卡灯)一开始以为是轻微短路了    和客户说好   开修。
拆开量了3/5V电感没短路   上电无3/5V   那就开始修3、5V。如图1
测16脚主供电无电压,就开始修主供电。跑AC-BAT-SYS  跑到如图2  3(电路太长了,连一起的。)
跑到PQ1这里  主板上是没标PQ1的  就在插屏线接口的边上   主板上面的型号是4925B     和图纸上的不一样  不过应该通用的。
测PQ1  5-6脚没短路   没电压输出     再测PQ1  123478脚都有18-19V电压   就是没输出。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   找了半天没有这个鸟管       想想短路下试试  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用锡连了6-7脚       插电主供电有了18V多   3-5V也出来了    他自己开机了。
奶奶的  一开始还没亮  以为还有问题   后来插了下屏线  内存   开机了     开关机正常    想想算了  就这样吧   拷机中。

网友:
我有个900的,开机不显,电流正常,换CPU好的

板载.

网友:
P管坏了,不换直接短接可以?

网友(点评):
部分板子可以 有些会充电 短路

网友:
反正短接了  可以上电正常用

网友:
去保护有风险啊 ,看你那管子应该是好的,你该查GG省事也风险

是的,第一次故障还是好修的。第二次保修烧了东西就不好了
建议G极电压不正常的话,还是查 一下电路.不一定是这个管坏了.

网友:
能充电吗????

网友:
后级没短路的话。保护隔离不过可能是保护隔离中间的元器件不良。
楼主把图纸点位上传一下啊,

网友:
AMD CPU吧 爱坏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机子是亮了,怕有隐患啊,还是恢复原电路修好心里踏实点

网友:
这样修行吗?P沟道的管子。

网友:
没主供电好修,要是仁宝的就不好弄了。

网友:
去掉保险,如下次遇上短路的话,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
   这款机器坏得多的都是保隔电路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没点位图   几个芯片都找不到在哪  几乎都没标的  小管子  正常能用了   就好了   我觉得。

网友:
这个本子充电 爱出问题

网友A:
楼主我不赞成这样修 应该查出G级出现的问题  这样修是好了但是以后出现坏了估计一烧就是一大片 建议重修 你自己想嘛要是没过保修期你自己准备怎么和客户说呢

网友:
可以短接 但是就怕出问题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

网友:
我测试了将近一天     没什么问题    本本早拿走了     现在想回来都不行了  呵呵    真出问题了   到时候修呗      最好别回来  呵呵      主要是主板上没标     有些小芯片找都找不到   所以一时手快就装上   测机了  呵呵

网友(点评):
短接以后电池可以充放电吗

网友B:
楼主短接之后能不能充电,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是可以充电的。因为电池跟公共点之间还是有电路的。。只有一些HP。DELL。和东芝的部分机型直接接上会保护或不能充电。

网友:
就这样啊  太好修了吧

网友:
这样干,太狠了。不过话说来,能修好能用OK了

网友:
ASUS的机器就是麻烦,主板上不标位号,图纸还不好找

网友:
我在论坛下了一个   只有大概的位置的   没有芯片的     下了白下    真是晕死   也不知道哪兄弟这么厉害   放这么一个点位图

网友:
在坏了就可以直接换板了,,上次修了一个+5V串入19V,5V供电的所有芯片和MOS管全挂了,硬盘和光驱也没有幸免,最后修了一个星期才勉强给修好了。

网友:
要是换了是我也会和楼主一样的想法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短路、、就是不触发

网友:
图纸都贴上来了.就不怕修不了

网友:
索尼的也可以短接,我试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短接之后能不能充电,

试过一台东芝 的,  那机子没图, 飞了个线过去, 结果不能充电,

网友C:
     楼主高明啊!!  留下了隐形故障给客户啊!    下次来,故障一样,坏的等下不一样,还得收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明啊!!  留下了隐形故障给客户啊!    下次来,故障一样,坏的等下不一样,还得收钱!{:soso_e1 ...

我晕   这么刺激我

网友:
直接短隔离保护是个简便的方法,但是万一以后短路了可不是烧一两个的事,所以不到万不得己不要用

网友E:
6和7脚相连的原理是什么啊,  N沟道的管子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6和7脚相连的原理是什么啊,  N沟道的管子也可以吗

7脚的电压本身就是通过控制流向6脚的   所以直接飞了过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   这么刺激我

    只是说的事实吧!  维修,这行水太深了!

网友:
楼主PQ1的控制电压在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不赞成这样修 应该查出G级出现的问题  这样修是好了但是以后出现坏了估计一烧就是一大片 建议重修 你 ...

没过保修期.弄不了就退钱呗,....

网友:
又打了一瓶子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