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块旧硬盘,请教控制板怎样换,软件怎么刷

楼主(2012-05-08):
比如40G硬盘的控制板可以通过刷软件,然后安装在80G的盘体上吗?

网友:
不太可能,别说40G的板用在80G盘上,就是同型号不同批次的板都有可能不能用,控制板目前只有找一样的换才行,至于刷固件,除了PC3000外,好像就只有厂家内部工具了,我用编程器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
谢谢,楼上的意思是pc3000可以刷?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
是pc3000可以刷

网友:
真的可以刷吗?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