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 VGN-CR23

楼主(2012-05-08):
客户送来 花屏 拆机看了下是  ATI 独显的 感觉是显卡就直接换了一个  测试  结果还是一样  哎  旁边有两个显存  型号是

网友:
怎么发出去了  HY5RS573225B  FP-14   想换找不到一样的型号  有没有修过的知道能用HY5RS573225A   FP-14代换吗?

网友:
那位大侠 知道HY5RS573225B  FP-14  和HY5RS573225A   FP-14 能代换吗?

网友:
你的主扳是不是显卡切换的问题哦,你好好看一下哦

网友A:
判断了确实是显卡不是屏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了确实是显卡不是屏的问题么

屏肯定没问题   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也是花屏换了显卡也花
最后是换了一条屏线材好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修过一台也是花屏换了显卡也花
最后是换了一条屏线材好的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嗯嗯  我换屛线 试试吧

网友C: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LOG是花屏  进系统引导的时候也花屏   但是进系统一切就正常了   不花瓶  用着也正常

网友:
那看看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有没有集成显卡阿……北桥,和内存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LOG是花屏  进系统引导的时候也花屏   但是进系统一切就正常了   不花瓶  用着也正常 ...

以前修过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机器用着还是会蓝屏的,后来换显卡解决,个把月又出问题了。然后一个星期又故障重现。后来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昨天定的显存  一会到了换上试试吧

网友:
乱码,你把硬盘拆了,试试

网友:
整好了 是 显存问题  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