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掉电

楼主(2012-05-08):
昨天商家拿来一台Y470本本掉是,在刚过完LOGO,读硬盘的时候就掉了,也就是10秒左右吧,想是不是硬盘呢,取了还是一样,怪了,进BIOS还是一样,所以断定这机器不是跑到哪一步掉电(也就是说不是外设引起的),我不插内,还是10几秒后掉电,觉得是电压的问题,电容漏电,电压有染波什么的,于量拆机量电压,打过了所有电压波形没有发现异常,神了呢!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先去买瓶说喝了清醒下再说。
水买回来还没有喝就想有一个小小的想法,看看开关板有没有问题呢,用示波器插在开关上,一按开关,电压顺利拉低,但是松开开关,电压回不来了,只能回到2.6V左右,把开关板取下,直接通电还是一样的,又郁闷了!把所有和通电有关的I类,C类,R类元件都量了,没有结果呀!最后也只剩下接开关板的那个接口了,心一恨也把它取了,然后再通电电流1.2A停了没有掉,插上内存,开机进系统没掉,OK了!火大,为什么最先不把接口取了呢,我还花了那么多时间这查那查的,谁知道接口也那么容易坏嘛!直接把开关板排线给焊在上面,收工。

网友:
有人说过Y470有这个通病。
这回相信了

网友:
有很多机子进系统瞬间掉电都是因为开机键漏电导致电压被拉低引起掉电现象

网友:
哈哈,下次注意了

网友:
往往一些事 在于细节

网友:
呵呵 不容易啊

网友:
真不容易啊~~~~~~~~~~~~

网友:
什么样的接口啊  有图吗

网友:
是里面的针坏了吗?

网友:
把线直接焊在主板上呐

网友:
LZ 不容易啊。。。以后要细心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