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S71WD行幅过窄并有枕形失真

楼主(2012-05-08):
最近在学习维修显示器,型号:神舟MS71WD(电路图参见1772ed)
故障现象:行幅过窄、并有枕形失真
测得B+输入电压57.8V,B+输出电压56V,行管C极有-0.1V电压,枕形校正电路电感L306电20.8V,从上面看二次电源无升压,S校正电容C326更换无效,不知道故障出现在哪,希望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看看升压管有没有坏   升压管的G级有没有驱动电压

网友:
升压管G有50多V驱动电压,还有忘了补充了,显示器在开机第一屏硬件检测处显示基本正常。。只有进Windows下变得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2-5-9 09:11):
DOS行幅也基本正常。还有就是在windows下,刷新频率越高,图像越暗,分辨率越高,行幅越小。

网友:
哪你得先查行宽管,TIP122,一般都是跟行管一样贴在高压包上散热的,击穿就行宽超窄不可调,不通就是超大不可调,好多年不修这东西了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了,行供电都不正常!

网友A:
升压不足,IRF634升压管附近的元件坏

网友:
行宽管已换,故障依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不足,IRF634升压管附近的元件坏

一直都认为是升压管问题,拆下来测量,数字万用表打到2k档,G极和D极之间的电阻值465欧姆(反向540欧姆),G极和S极电阻29欧姆,DS极569欧姆(反向电阻值487欧姆),不知道是不是升压管已经损坏,测量其它的场效应管只能一组电阻值,是不是因为我在拆其它显示器的升压管静电导致拆下来以后损坏..

TRF是MOS管,正常只有一组由450欧姆左右电阻。还有,我一直都不敢再行管接上的情况下直接用万用表测C极电压。会打火,很早以前测得时候。现在用示波器放到高压包附近测有没脉冲判断阳极高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认为是升压管问题,拆下来测量,数字万用表打到2k档,G极和D极之间的电阻值465欧姆(反向540欧姆),G极 ...

明显是二次升压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网友:
弱爆了,没注意看,他说输入跟输出是一样的,那先代换634,不行找信号源头

网友:
虚焊的啦,,,焊下就好了

网友:
我还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焊其它显示器上的场效应管是不是一定要用防静电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二次升压管坏了,换了就好了。
搞那么复杂做什么?

因为我已经换了另外一台的二次升压管,但是更换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焊下另外一台的升压管是不是本身就损坏也是在我焊接操作上存在问题,焊接这个升压管要注意什么,如何防静电损坏。。

网友:
学习中,多指教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二次电源部分 滤波电容250v4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