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无待机 修复一例!

楼主(2012-05-08):
接一个本 CQ40 开机没有 5V 3.3V 量电感 打值 发现阻值为0 断开查 用电流表 加小电压 发现 南桥发烫 断电 上BGA 去SB B阻值正常 发换上南桥(AMD)桥 超溥 我从前换 AMD ATI 桥 没有一次成功过
AMD

网友:
继续 刚才不好意按住了回车键! 我现在换桥 回来从新植球 有铅 焊到245 停 ! 几乎每次都成功! 换上ADM(南桥) 量有待机 正常开机 ! 我是菜鸟 这贴没有什么技术成份!不对地方 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写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没事 换成功就好

网友:
现在的amd显卡 和nv的都是那么薄啊 不过 温度低点 还是没事的

网友:
这么好修啊 我就没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这款南桥坏的不多,少见

网友:
做这个桥确实不容易

网友:
楼主太谦虚,属于秒杀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