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08):
前天接到客户送来的T43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我测一下是开机就掉电,不开机时的待机电流是0.050,开机到0.486就掉到0.004了,我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资料,待机芯片MAX1901E和东芝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继续MAX1901E工作条件。待机的时候各个信号都正常。但是开机以后4脚的ON5信号只有1.01伏,7脚REF基准电压无电压。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应该是VCC5M路后极有短路,有可能是内存1.8V那里,

网友:
不是别人说什么问题就是问题毕竟还是要自己量的为准确,看看电压都有出来吗,跑什么代码

网友:
可能是板子后极有短路,把本来正常的4脚和7脚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