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BC1021-MT 这个是管键盘的吗?顺便求HP NC2400 的图纸~

楼主(2012-05-08):
现在有一台HP NC2400  键盘不同区域有几个键用不了
换了新键盘   还是那几个键用不了  排除键盘问题
请问KBC1021-MT 这个是管键盘的吗?

网友:
看图说话。跑跑线路

网友:
KBC ---》keyboard control
中文就是键盘控制器
一般集成到超级IO

网友:
O(∩_∩)O谢谢大家~~
现在加焊过KBC1021-MT  这个芯片  还有加焊了南桥
情况一样
而且我再试清楚一点   情况更奇怪   失灵的那几个键不是一直不行的
   我进PE系统   然后开始是'V'和'M‘按了没反应   过了一下  按'V'和'M’又正常了   正常了一下再按  又按不出了   按不出的情况下我按一下键盘的‘开始’键    接着按'V'或者'M'又正常了
意思是'V'和'M’失灵之后  我按一下'开始'键   'V'和'M‘又会正常   正常一下又会失灵
好郁闷   手头没有KBC1021-MT 这个芯片   不知道咋办
第一次喷到这么奇怪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良或者是电容不良
如果是电容不良就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