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外接显内接不显,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2-05-08):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台联想机子,开机试了下不显,显卡取下来做过了,屏也换过,屏线也搞过了,还是不显,刷过bios,换过io,还是老样子,屏线接口上有个+3vs没电压,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invt-pwm和dac-brlg都没电压,这两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休眠信号也是正常的,小弟我搞了好长时间还是没头绪,请大家出点主意,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屏的开启电压呢

网友:
是不是你显卡没做好啊,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外接显,内不显的,

网友:
不用怀疑,直接换个新显卡。

外接都显咯,可以排除显卡问题,还做毛显卡啊?

网友:
再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E42L也是内屏不显,所有参数和电压都正常。最后发现是LCDVDD的3.3V电压负载能力不足导致。测量电压正常,接上屏幕就下降到2.6V。换了个P型的M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E42L也是内屏不显,所有参数和电压都正常。最后发现是LCDVDD的3.3V电压负载能力不足导致。 ...

我那屏线不插那个电压也是没有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检测显卡 lvds 的供电够不够

网友:
测+3VS是否短路,不短路就飞一根线上去,看看是否显示。显示的话就好说,慢慢修总能修出来。不显示你就悲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那关键就要查屏的+3vs的电压咯

网友:
屏供电查是吗?

网友:
之前一台宏基上网本也是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后来查出屏开启电压电路有问题 没元件换 直接飞了个电压过去搞定 用了大半年了没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