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电不显并非通病

楼主(2012-05-08):
接到hp v3000独显7200一台,典型的显卡门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7A不动,拔掉内存,指示灯闪烁,按一般常理就该干显卡了,拆机后发现显卡已经做过,量显卡无明显短路。考虑到电流没有跳变,(除非显卡坏了)便没有贸然做显卡。先测量显卡的工作条件,发现其供电少了1.05v那一组。打开图纸看显卡供电由 fan5234提供,测1脚 18.5v,11脚 5v供电正常,3脚 3.3v开启电压正常。于是更换fan5234,无果。再检查外围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更换c90,c87现象依旧。仔细分析应该是芯片后集保护了,芯片后集只接了电感L32和电容c464,tc14.将滤波电容tc14更换,上电电流欢快跳变亮机。测换下来的tc14也无短路,应该是容量变小或漏电所致。
    所以碰到此类通病机器,一定要冷静分析,还是要花点时间先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实例印证了毛主席当年革命的策略:农村包围城市,先把外围分立元件搞定了,再检查集成电路这个中心

网友:
嗯,遇到问题一定要查清楚才行。

网友:
支持楼主严谨的精神。很多人都是凭经验,看显卡门的笔记本不显示,就直接做显卡

网友:
en 呵呵

网友:
丰收年噶 -5 支持 修机器就是要细心 楼主厉害 呵呵我也修.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 !V3000 灰屏 做了两边显卡 还是一样   问问客户说自己拆过了  感觉显卡应该是没问题了  无意中动了下排线 有显示了   唉 !! 排线坏了 那个郁闷呀!!

网友:
晕死、、遇到这种  我一般都是先干显卡,然后再做其他的勒

网友:
学习了,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碰到这种做显卡,你做吧,哥
做显卡起码占百分之八十。

网友:
学习了  遇到问题还是细致的排查。。。

网友:
细心加电路基础都很重要。

网友:
楼主精神可加,如果是我的话就没有那么细心耐心了,做维修除了技术好最重要一个就是细心。

网友:
楼主分析正确,电流没有明显跳变,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好楼主够冷静,一般这种机器,看电流差不多直接搞起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干显卡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   确实不能太冲动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0

网友:
楼主很细心,修机的就是这样的,不能大意

网友:
楼主的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做事不能冲动,冲动有可能就是魔鬼

网友:
我相信之前那家补焊过显卡
结果没有变化,电路方面也是一个苦手
楼主的细心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呢

网友:
听楼主这样一说,以后接到显卡门的机器,不能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哈哈    以后就不能盲目的干显卡了,一定要想清楚啊!

网友:
楼主,确实挺够细心啊!!!!

网友:
楼主我遇到一个上电以后所有指示灯都亮的,屏不显示,显卡很热,指导一下吧,谢谢,是插上电就亮,但是可以长按开机键关机

网友:
我有一台  所有供电都有 换了显卡也不亮 我悲催了

网友:
楼主厉害,什么时候有楼主的技术

网友:
不细心都会走很多冤枉路的

网友:
这么利害啊  顶

网友:
难怪我上次有个DV3000机器,客户拿来是开机显卡报警三声。。加焊也不可以。换改量版的显卡也不可以。会不会是外围电路问题呢。

网友(2014-06-14):
值得学习一下啊

网友:
楼主。漏电现象什么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