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CM5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2-05-08):
求高人指点:V星945GCM5主板维修,能触发,
有内存和南桥供电。
没有总线和CPU供电,
总线MOS管没有G电压,D有1.5V
是不是MS-7G的问题啊?

网友:
大哥先找总线供电在修CPU供电
从那MOS管跑线路找到毛病解决,在查以CPU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CPU电源管理的EN端,看触发瞬间有无高电位。有则问题在CPU供电本身,无则MS-7G或有其他供电没有输出准备好。

网友:
总线MOS管 G连MS-7G VID_DRV

同时谢谢三楼的高手,没有示波器。

网友:
有没有试过更换CPU供电IC呢?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正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