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过不长时间卡死黑屏

楼主(2012-05-08):
有一个客户电脑卡死后来以为系统硬盘主板问题呢 弄了几次在我店里点了1天1夜都没事,一拿他家就卡死黑屏,整了几次都不行,后来客户一来气在我这换了一台电脑,我给东西下完弄利索的拿到客户家,等回来的时候没过上30分钟客户又来电话了又卡死黑屏,而且稳压器有,之后以为稳压器的事去掉稳压器还是不行,到底怎么能解决了啊?哭了我都

网友:
自己的沙发做一会等人来解答帮忙

网友:
换个插排
电压问题
电源线
在就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家的问题。

网友:
电视没问题不一定是电压没问题啊,有好电源没,换个试试,再不行借个万用表吧

网友:
显卡看看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电源也要检查一下,再就是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换到客户家里的温度是否高于在你维修的地方,导致温度过高而死机?用测温软件测过温度了吗?还有就是客户放电脑的地方是否有漏电的现象?

网友:
我姑家的电脑是我装的,她家的室内电线有问题,造成死机黑屏的。后来换线解决。其它电器都正常,就电脑不正常。

网友:
遇到过一次,电源线引起死机,和显示器的电源线换一下后,好了。还遇到过一次宽带线蓝屏,加装路由器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