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08):
   小弟有一ASUS A3000的 机器, 同行送修的,  拿过来是不开机,拆机,发现主板没问题, 也能上电,最后上屏, 还是不开机,因为此机,高压条线和屏线是分开的,  所以我试着不插高压条线,  能开机了, 还能显示,就是暗屏,  这下高兴了,改高压板, 可的不到开关线, 就是开机白一下, 客户不同意, 只好重新订一条原装高压板, 刚到的,  装上去还是一样,  只要插高压条就不开机, 把高压条拿掉就好,  各位大吓, 有没有,见过种情况,是不是主板有问题,,,请各们大吓指教一下,,,,,

网友:
自然是主板的问题,不过你找不到高压板开启信号,就不太好修了,还是先找份图纸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