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Z-MX 1.0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5-08):
vcoer :1.33v

DDR:1.79v

vttq:1.2v

时钟旁边的电阻有电压!时钟这块问题不大!

pci: a15脚3.3v     b16脚1.6v   ide第一脚为0

这板的I/O是W83627EHG-A
因为没有假负载不知道有没有CPU复位

就是想请教SB发出的PCIRST#到IDE中间元件坏了,导致没有IDE复位的?

PCIRST#到IDE中间元件坏了肯定就没IDE复位了,但是不一定是中间坏掉了

网友:
你把信号说的这么详细,难道不知道怎么来的?有点不敢相信,是不是来“秀”的?

网友:
刷BIOS,换个CPU

网友:
查一下复位相关电路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先刷下BOI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吧,应该可以了

网友:
估计SB没有产生复位吧~~查SB的供电 和VRMPWRGD 和PWR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