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7200.12 160G硬盘启动时敲盘,能否锁定故障点?

楼主(2012-05-08):
一块ST 7200.12 160G硬盘,在加电时先有0.5秒的读盘声,然后就是每隔0.8秒敲一下盘,听着“当”一下,连敲10下,掉电,再加电,再敲10下,再掉电,再加电......一共三个来回,进XP系统后,系统提示找到160盘,但盘符什么的都没有。

   不会修硬盘,请教老大们这个能否锁定故障点?维修如何下手?

网友:
头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不妨更换一个新的硬盘电路板试试。

网友:
这盘前几天遇过一个 ,有个方法可以试试
先看bios能不能认盘,如果能正常认盘,我是用ghost软件对考的,把分区里面的数据全部对考出去,这种方法对你的故障不一定有效 ,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不认盘的,死卡

网友:
你的硬盘死啦,返修吧

网友:
磁头卡住了

磁头卡住了不是这样敲盘的,卡住了电机就不能转动了。没搞懂别乱说

网友:
  磁头肯定有坏道!

磁头坏就坏没听说有坏道这个新词,

网友A:
比较奇怪,初步判断头有问题,但是,进XP 却能认到容量,很难理解。可以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看看。

网友:
磁头怎么能有坏道呢是磁盘有坏道,这个处理开盘换碟子外真的不好修

网友:
固件门的盘哎

网友:
要修硬盘还是要做数据

网友(点评):
想修盘,数据没有价值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路板跟主轴电机接触点有氧化啊

网友:
重新写一下固件看看,如果说不行该返就返不能返留着做试验。

网友:
0头外的其它头有问题,160G .12的也关不了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初步判断头有问题,但是,进XP 却能认到容量,很难理解。可以按照固件门的处理方法,处理一下看看 ...

进系统后只能检测到硬盘型号,就是系统状态提示区弹出个气泡提示,提示检测到xxxxxx,然后就没动静了。并没有提示容量。上贴我的表达有点问题。

网友A:
估计就是容量为0的固件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就是容量为0的固件门故障。

希捷官网好像不承认7.200.12的固件有问题啊,那就无法下载固件与工具,这个固件要怎么写呢?(我的硬盘技术实在是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