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供电,居然修CMOS跳线到南桥电路,板就好了

楼主(2012-05-08):
今天修一张板,表面测问题明显,内存,南北桥电压正常,CPU有12V输入,输出和控制没有电压,CPU的MOS管没有短路,直接换CPU控制芯片,结果还是一样。这个时候我把主板的每个地方重新测一遍,发现CMOS跳线有电压,可是偏低,我把CMOS跳线到南桥电路修好了,电压正常有3.3V了。这个时候上CPU在试板,结果CPU电压出来了,板有显示了。素素,你很牛。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7

网友:
我学习 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告诉我这个板子的牌子型号吗?

网友:
还有这样是好事呀?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哦,值得学习呀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以为是CPU供电的问题 结果换了几个供电芯片故障依旧 学习了

网友:
这或许就是跟高手们常说的时序有关

网友:
正常的主板运转的时候,南桥会发个信号给CPU,CPU收到信号才会开始工作。

网友A:
你指的台式机主板啊。。。。

网友:
素素,你很牛。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CMOS跳线到南桥有问题的话,南桥里面的RTC电路不启动,当然开不了机

网友:
钻同楼主,素素你很牛B。

网友:
厉害  第一次听说     谢谢与大家分享

网友B:
好像是个女维修师哦     维修届的女人才

网友:
有的主板没有电池可以开机,而有的主板没有电池开不了机。欠压也是一样。

网友C:
南桥发给CPU  VRON信号   就行了  可能是这个信号没有发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个女维修师哦     维修届的女人才

可以告诉大家,此人很假,不过。。。。。也很高兴

网友:
确实很牛,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发给CPU  VRON信号   就行了  可能是这个信号没有发出吧

南桥发给CPU的 VRON信号是要告诉CPU什么呢?是不是说可以开启电压了呢?要是是的话,它是给CPU的还是给电源管理的?希望回复我!!

网友:
牛,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顶你,加油,女强者

网友:
经验是要靠积累的,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不懂,看见美女维修师,特意来帮顶。。。

网友:
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时序问题  之前电压偏低,南桥工作不到位,PG就发不出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那块是那个双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感觉蛮牛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以前真没遇见过。

网友:
维修过程能详细一点吗。。例如每一个步骤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LZ 是女的吗? 多大了 家是哪的?

网友:
COME跳线有的主板就是那样跳过来会不启动,

网友:
南桥发出 VRON 给 CPU 电源管理芯片  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台式机主板啊。。。。

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不是所有板都这样设计的

网友:
学会一招 谢谢LZ

网友(2012-06-20):
昨天一联想主板,开机不亮,测各电压都有,清CMOS时发现电池没电了,换后开机正常。情况和这个类似。

网友(2013-01-26):
先换电源管理芯片之前,还是应该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你查到芯片连开启信号都没有,在往回查就会发现问题了,不会走这么多的弯路

网友:
最近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小白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