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5-08):
同行送来一台HP540笔记本965的板子上的赛扬的U,故障为装不上系统并且以前被雷击过网卡不能用,直接代换硬盘 内存还是不行,安装版 GHOST 装过无数次都不行BIOS硬盘模式都调过。。。最终发现只要用光盘工具里的紧急引导就能正常进系统,跑3D都没问题,果断拆机发现网卡芯片被焊过BIOS芯片被焊过 南桥被焊过。。。。现在头都大了没思路求助。。。

网友:
被雷击过来网卡能不能用?这个机要怀疑南桥 网桥

网友:
被雷击了,先查网卡电路

网友:
雷击后的本子南桥很难保住啊
楼主不如把这些都换下
在看看修过呢

网友:
那些都是之前修过的痕迹吧。这种点亮的机器要跟客户说清楚,万一修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建议换个南桥

网友:
先弄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网卡。USB口检查一下!!

网友:
建议换个好的系统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