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的CPU温度为什么一直很高呢

楼主(2012-05-08):
前几天修了一台索尼的笔记本,故障是花屏,修好后开机测试温度,刚开了一分钟,CPU的温度竟然七十多度,而显卡就只有50多,然后看点影一会后CPU到了90度,风扇也改为长转了,CPU散热快那里也压的很紧,散热块到风扇那里都有温度,CPU也换过,可温度就一直降不下来,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如果是风扇问题的话显卡温度肯定也会高的,用压力测试显卡温度都不是很高,不像CPU那样温度飙升。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有哪位高手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并且解决的吗?

网友:
谁知道也告诉我下 我这有2个本也是这个样子 一个是修好的 一个是换主板的 CPU温度超高

网友:
你试下手摸CPU散热片,是否也很高的温度,如果散热片本身不高的华,应该是温度检测的问题,刷个BIOS时时,不行应该就是IO了阿

网友:
散热片也很烫手,非常烫

网友:
检测软件有的适合也会出错,楼主你再多跑跑看

网友:
  那台索尼是不是有点小   而且很老的机器?    这种机器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也搞不好

网友A:
因温度高关过机吗?如果机器没事,那就是检测问题,碰到过好几台台式机这样的,CPU温度到100度,但是机器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温度高关过机吗?如果机器没事,那就是检测问题,碰到过好几台台式机这样的,CPU温度到100度,但是机器没 ...

没有出现过死机自动关机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散热片坏了哦

网友:
会不hi是散热铁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