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笔记本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5-08):
按下开机键,三个小锁灯同时亮下,随后就中间小锁灯在闪几下就掉电了,在这同时硬盘也不转啊?我拆机测量电压发现,硬盘5V电压才有0.8V,一会就成0V了,我把硬盘拆下在按开机键5V正常,我用可调电源给硬盘5V电压,硬盘有转动5V电压正常啊?再装回硬盘开机还不转,电压0.8一会就成0V了,求维修方向,在这里谢谢个为了?

网友:
先不管硬盘的问题,把硬盘拆了看下

网友:
5V去的地方,楼主你断开看看

网友:
楼主重点检查5v吧,
5V 短路了

网友:
量电感,如果不短路就是被拉低了。